[求助] system verilog总线接口部分bus_if.TB bus里面的TB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21):
看interface定义中也没有定义TB这个模块啊

网友(2016-05-10):
TB是个信号名称吧?

网友:
TB应该是个modport的名字吧,你可以把bus_if理解为类,TB理解为类里的一个函数。

网友:
TB 是环境中Interface里面定义modport,指明Interface中一些变量的方向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