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D触发器的分频器的相位噪声pss怎么都不收敛,求大神们解答

楼主(2016-03-21):
我的目的是仿PLL相位噪声,只能分pfd+cp+lf和vco,和16div分开仿真,现在仿真到divPss不收敛没法继续,看了好多论坛,都没找到解决方法,想看看你们还有遇到相似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试没试过设置initial condition, 或者换成harmonic balance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   harmonic balance,但是一样不收敛。至于initial condition,应该怎么设置?直流工作点?望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SImulation --> Convergence Aids --> Initial Condition --> then add node voltage

网友:
求仿真设置资料

网友(2021-05-18):
PSS shooting仿真时多注意看看log里面详细的信息,有没有出现warning,如果有NPN就先仿瞬态调好工作点,找到合适的tstab,还不行就增大harmonic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