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避免DC在综合时修改寄存器的名字?

楼主(2016-03-21):
这些寄存器都是正常使用的寄存器,但是他把名字改了,导致我的约束不方便。

网友:
可以通过插入buffer然后设置dont_touch

网友:
Dont touch 寄存器讓他不能 sizing 產生 DRC 問題給後端APR去解, 或是對有High fanout 造成 DRC問題的pin 加 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