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测试中buck switching的时候,地上有非常大的电压。

楼主(2016-03-21):
如题,buck switching的时候,chip ground和pcb ground以及测试用的电源的ground都能看到很大的电压,超过+/-1V,形状有点像LC震荡。但是我感觉pcb的线上寄生电感应该是nF级的,不应该导致这么大的变化啊。
另外,我的整个测试系统在swtching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ground是非常干净的,这个正常么?

希望有朋友能指点一二。

楼主:
或者还可以这么问,在pcb测试的时候,如果digital电路工作,或者有快速的电流变化,外加电源的ground肯定会有大的毛刺或者说大的电压变化,各位在测试时候是怎么减弱这种影响的?

网友:
探棒的ground怎麼接的?
線要很短
看這篇
https://e2e.ti.com/support/power_management/battery_management/f/179/t/42081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看看。

网友:
加吸收电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