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后仿遇到的x/z的问题

楼主(2016-03-21):
请教下大家,我用vcs工具来做后仿,想生成.vcd格式的波形来做功耗分析,测试波形中不希望有X/z状态出现,请问vcs加什么命令参数可以让vcs工具把数据的状态只按2-state(即只有0和1,没有x和z)来处理呢?或者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望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编译的时候添加这个选项 +vcs+initreg+rand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经过我的验证和查mannul,这个命令是不行的。从理论上讲,把设计中所有reg的所有bit random分配初始值,是会影响到正常功能的。实际仿真过后也是如此。
     vcs有没有关于2态的命令,即所有的数据都按照2态(0或1,没有x和z)来仿真呢? 谢谢!

网友(2016-04-21):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你版本是用的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