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输出摆幅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6-03-21):
对于一个放大器,我们能计算出它的输出摆幅,假设输入的ac幅值0.5V,那么按照Vout/Vin,其ac增益必然会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又怎么会达到几十分贝呢。虽然做过一些简单到复杂的电路仿真,也自学了拉扎维的书好久了。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还是不能很好的理解,是在大信号与小信号这里混淆了么?求大神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所计算的输出幅值是指dc电压输出的范围,是大信号的,是电路真实的工作点范围,而ac增益是在某一确定dc电压下,如果输入以小信号形式(指不会影响到dc点)变化,而输出也随着变化,
小信号的幅值可以随便设置的,0.5V,10V,100V都可以,只是用于ac仿真用,
电路真实的工作电压可以用tran仿真看,输入如果变化很大,输出就会被限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为了不影响直流偏置,放大器的ac交流幅值肯定不能过大使mos进入截止状态,那么一般放大器的交流辐值一般多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输入信号可以作为小信号的范围可以查看拉扎维书上的推导,如果在仿真中ac值可以随意设置,一般取1,方便计算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