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buck是不是补偿电容很大啊?不好补偿啊?

楼主(2016-03-21):
为什么一般都是用电流模做,电压模很少,是不是因为环路补偿的问题。

网友:
有两点:
1. 工艺,电流模更适合bicmos,当然cmos也可以,但是做起来耀复杂很多。
2.  对外界电感的尺寸要求小(智能手机等),这就要求更高的频率,如6MHz的话,电感仅需要0.5uH。高频的时钟电流模很难做电流检测部分。反而电压模的优势凸显出来,高的频率,系统带宽和响应速度和补偿电容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4MHz 的DC2DC几乎都是电压模的。。。但是电压模有很多模式转换算法。。。
知道的就这些。。欢迎补充

网友:
确实电流模式容易补偿,并且做短路保护,限流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开关频率高就好补偿?

网友:
這不是必然的...

On-Semi uses Voltage for 3MHz Buck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roduct.do?id=NCP6334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发现在DCM下好像没有防电感电流倒灌的电路单元,难道它会一直工作在CCM下?还有,如果补偿LC的低频率两个极点,那typeII型中的电容好像要很大啊?不知道他是怎么补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耐心回答你一次。。。

电压模一般用typeIII 之类的补偿。。clk时钟高,系统带宽也可以可以做高,约为带宽1/10左右,同样电容大小,改变相位(补偿)跟频率,pole 跟zero 更高,所以就可以减小电容去补偿,也就是你说的好补偿(电容小很多),而补偿类型不会变化。。。。

网友:
1. Fig 14可以看出有防电感电流倒灌
2. 他是Type III, Feedback有電容
    Fsw=3MHz, BW可以很寬=> R/C 可以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4MHZ的 buck很多都是电压模的,没有否认<4M的不可以电压模。。。。一般来讲,<2M 的一般都是电流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现在不明白的是环路带宽为什么要远小于开关频率,接近开关频率会有什么影响?请再耐心讲解一下好吗?我看书上只是这么一说,但没解释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了,谢谢。但发现SW电位在off时是0V,应该是比地低吧,下边N管开关应该是PN结导通,过一个PN结电压才对,难道是电感电流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