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很简单的quartus综合问题。。

楼主(2016-03-21):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写了一个简单的case语句,用quartus 15.0综合了一下,进rtl视图发现没有综合成功 这是怎么回事。。?

module test(a,b);
input[1:0] a;
output[1:0] b;
reg[1:0] b;

always@(a)
        case(a)
                2'd0: b=2'b00;
                2'd1: b=2'b01;
                2'd2: b=2'b10;
                2'd3: b=2'b11;
        default: b=2'b00;
        endcase

endmodule

quartus 15.0 综合结果如图所示:

zon

zon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综合的结果就是: b = 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语道破天机 瞬间觉得自己好蠢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时候都是当局者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前辈指教

网友:
a与b完全一致,你要玩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