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C的噪底是什么?

楼主(2016-03-22):
经常听人说ADC的噪底太大了balabala,噪底是指什么了?它在常见的ADC的性能图上对应什么呢?怎么看呢?
求大神指教小白
另外想问下为什么说ADC的SFDR和ENOB一般成正比呢?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參考本篇:
ADI_MT-003_Understand SNDR ENOB SNR THD THD+N and SFDR.pdf (92.99 KB , 下载次数: 314 )

网友:
请教一下,FFT process gain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是THD+N是计算整个频带内的noise,SINAD只计算到奈奎斯特频率带宽内的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等我看完后再来请教!

网友:
FFT Process gain is AmdB ,
一般都會用比較小的振幅去測試ADC,
所以AmdB<0dB.
原始SNR需要加上 AmdB 才是真正的SNR
SNR(Real)=SNR(initial)+|AmdB|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