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vaco电学仿真模型选择问题

楼主(2016-03-22):
萌新求助
毕业设计要用到
windows下的silvaco的SiC的SBD电学性能仿真正向导通电压和反向击穿电压所用的model分别是什么?
用example 复制的模型一直得不到理想结果。
比如说:  model    srh conmob bgn auger fldmob

网友:
1.暗条件下反向击穿特性较难获得,计算难收敛,正向易收敛。试试加光照后反向击穿特性,容易得到结果。
2.常用模型还包括fermi 和optr

网友(2017-02-19):
同是毕业设计选用silvaco新人两眼瞎,大兄弟入门了吗。模型选择要根据什么依据?这方面一直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 我也做silvaco模拟 我只有WINDOWS版本的 一直想装个LIUNX版本的 但是看网上教程一直安装不上 你会不?

网友(2017-12-22):
想学,一直没学

网友:
大佬有会的吗

网友(2018-01-29):
路過。最金剛成功破解最新版linux silvaco。想裝的可以參考論壇2016那篇,官網抓2017的下來搞

网友(2018-05-08):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也是按照你这样做的,按照16方法从官网下了17的,进行更新,然后发现更新之后运行代码之后每一层结构没有分层(代码没有问题),请问您知道该怎么解决吗?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