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综合时钟求助!!!!!!!

楼主(2016-03-22):
各位大神求助,我现在做综合的话,整个数字电路时钟是通过RC来产生的,由于RC并不是PLL那样精准,所以对于电路综合时,这个时钟怎么进行约束!!!

求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大神,大神们求帮忙。。。在线等

楼主:
版主能不能帮忙?

网友:
时钟不准的话,clock uncertain设大点就行了

网友:
uncertainty 设大点呗

网友(2016-04-23):
回复 楼主:

弱弱问下  RC指的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是RC振荡产生的。由于晶振的起振时间比较长,所以采用RC振荡做初始时钟。不过现在解决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多谢回复!基本上uncertain设比较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应该就是采用uncer设置大一些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