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的一个24s倒计时,怎么输出总不对,求解答

楼主(2016-03-22):
顶层:module digital(timerh,timerl,over,reset,stop,clk    );
output [6:0] timerh;
output [6:0] timerl;
output over;
input stop;
input reset;
input clk;
wire [1:0]H;
wire [3:0]L;
wire clk_1;

fenpin uut1(clk,clk_1);
basketballtimer uut2(over,H,L,reset,stop,clk_1);
cd4511  uut3(timerh[6:0],{2'b00,H[1:0]});
cd4511  uut4(timerl[6:0],L[3:0]);

endmodule

分频:module fenpin(clk,clk_1
    );
input clk;
output clk_1;
reg [1:0] cnt;
reg clk_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2'b1_1001_0000_0000_0000_0000)
  begin
    clk_1<=~clk_1;

cnt<=0;
  end
  else
    cnt<=cnt+1;
end

endmodule

计时:module basketballtimer(over,H,L,reset,stop,clk_1
    );
output over;
output [1:0]H;
output [3:0]L;
input reset;
input stop;
input clk_1;

reg [4:0]Q;

assign over=(Q==5'd0);
assign H=Q/10;
assign L=Q%10;

always@(posedge clk_1 or negedge reset or negedge stop)
begin
  if(~reset)
    Q<=5'd23;
  else
  begin
    if(~stop)

   Q<=Q;

else

begin

   if(Q>5'd0)

  Q<=Q-1'b1;

else

  Q<=Q;

end
  end
end

endmodule

显示:
module cd4511(Y,A
    );
output reg [6:0]Y;
input [3:0]A;

always @(*)
begin
  case(A)
  4'd0:Y<=7'b1000_000;
  4'd1:Y<=7'b1111_001;
  4'd2:Y<=7'b0100_100;
  4'd3:Y<=7'b0110_000;
  4'd4:Y<=7'b0011_001;
  4'd5:Y<=7'b0010_010;
  4'd6:Y<=7'b0000_010;
  4'd7:Y<=7'b1111_000;
  4'd8:Y<=7'b0000_000;
  4'd9:Y<=7'b0010_000;
  default:Y<=7'b1000_000;
  endcase
end

endmodule

testbench:
module tgghh;

// Inputs

reg reset;

reg stop;

reg clk;

// Outputs

wire [6:0] timerh;

wire [6:0] timerl;

wire over;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digital uut (

.timerh(timerh),

.timerl(timerl),

.over(over),

.reset(reset),

.stop(stop),

.clk(clk)

);

initial begin

clk=0;

reset=1;

stop=1;

#10 reset=0;

#20 reset=1;

#200 stop=0;

#50  stop=1;

@(posedge over);

#20 $stop;

end

always #5 clk=~clk;

endmodule

楼主:
它的仿真图像输出一直是23

楼主:
懂了,我的那个分频的不对,在仿真时不应该这样,实际中才应该那样写

网友:
分频的计数器位宽都不匹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我修改了之后,没改回来,之前是reg [24:0] 也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