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ed或awk的问题

楼主(2016-03-22):
想给netlist的subckt批量加后缀'_ANA',也就是说先要匹配.subckt,然后把匹配行的第二列的字符串追加_ANA,想问下用sed或者awk或者什么别的怎么可以实现呢?先谢谢啦!

网友:
看看这个能不能用:
awk '{if(($0 ~/\.subckt/) && $2 ){printf("%s %s_ANA ",$1,$2);for(i=3;i<=NF;i++){printf("%s ",$i)};printf("\n");}else{print $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啦,帮写了那么长的!so n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多谢啦!

网友:
举手之劳,(*^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