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ii 15.0同样的破解方式在笔记本上可以跑综合,台式机就不可以报错?求解???

楼主(2016-03-22):
在台式机上同样的程序综合时布局布线就会报错,说license有错,但是在笔记本上确实可以的,为什么???求解???
台式机上报错:
Warning (292000): FLEXlm software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quartus License path:  F:\altera\15.0\licenses\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52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at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W@GJ$ACOF(TYDYECOKVDYB.pngwww.flexerasoftware.com"..
Error (119013):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4CE30F23C7 device
Error: Quartus II 64-Bit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1 warning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761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Tue Mar 22 15:49:28 2016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1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Error (293001):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377 warnings

笔记本上综合时没有报错,编译时成功了的,这是为什么???求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不清楚。。。
license要修改吧,把里面对应的MAC地址改成台式机的,在tools-license setup下指定license路径,路径不包含中文

你试试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要崩溃了
求大神们解惑

网友:
  1. Error (119013):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4CE30F23C7 device

不是提示license不包支持器件么?

估计是台式机上的破解问题吧

楼主:
回复 3# 我没逗你玩儿 是的,就是想问问在台式机上破解LICENSE要改哪里?同样的LICENSE笔记本是可以的,台式机不可以。

网友:
笔记本和台式机的操作系统相同吗?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

网友:
如果license的mac地址改了的话,要么重新破解一次,要么重装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