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PA的偏置和匹配一起实现?

楼主(2016-03-22):
一般的PA中,偏置网络与匹配网络是分开来实现的,由于偏置电路中四分之波长微带线长度过大,所以我们将偏置作为匹配网络的一部分共同考虑,即偏置电路参与匹配。使用微带线搭建的电路图如图所示,其中Term2处为偏置部分。现在的问题是,对S参数进行仿真,如何才能确定此电路既能够满足匹配需求,又可以保证偏置部分正常工作?电路满足需求的时候其S参数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的是把偏置电路作为匹配电路的一部分,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既满足匹配的要求又满足偏置的要求,反映到S参数上去到底是啥样子的

网友:
偏置电路的阻抗在RF频率处的阻抗应该远高于PA输入阻抗,否则信号不是有loss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我是用的四分之一波长微带线实现偏置,直接将传到偏置电路的射频信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