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Ie数据读写问题

楼主(2016-03-22):
最近在学习PCIe这一块,我现在通过ARM开发板能够读取PCIe板卡的配置信息,但是不清楚如何进行数据读写,是不是直接向映射到ARM这边的地址读写数据就可以了,还是要进行一些别的操作。。。。。。

楼主:
没人给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
1:硬件需求:你的ARM需要有一个PCIe Root Complex才能跟PCIe板卡通信。
2:软件需求:你需要有root complex的driver。ARM的话,通常有OS (linux),这个一般在OS里面加载(猜测)。
这时,上电后,你的程序调用root complex的API来读取板卡的配置信息。然后你需要为板卡加载driver,然后别的应用程序就可以通过板卡的driver提供的API访问板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核软件都应该没问题了,我现在插上板卡,可以读取板卡配置信息,像供应商ID,设备ID,BAR。。。。信息,我想知道是不是如何在我的ARM和板卡之间传输数据,是不是直接读写获取的映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OS会给每个PCIE设备分配一个映射的地址。这个可以从设备的BAR寄存器读到。你软件就直接访问这个区域就好了。

网友(2016-06-27):
回复 楼主:

   wait for the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