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外部输入阻抗对ADC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6-03-22):
ADC的外部输入阻抗对ADC有什么影响?采样开关电阻怎么确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TS是什么·······

网友:
取决于 tracking error. 输入阻抗越大,带宽越低, settling 时间越长。 这样高频时采样的误差越大,精度越低。

网友:
樓上大大是正解

楼主:
取决于 tracking error. 输入阻抗越大,带宽越低, settling 时间越长。 这样高频时采样的误差越大,精度越 ...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tracking error?

楼主:
樓上大大是正解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输入阻抗越大,带宽越低?

网友C:
为什么输入阻抗越大,带宽越低?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容式的采样保持电路可以看成是一个R-C低通滤波  输入电阻越大这个低通滤波器的RC常数越大 3dB带宽越小  采样值的稳定时间越长 公式里面那个ln不知道怎么来的  但很明显2^(N+2)  是和LSB/4相对应的

网友:
输入通过Rain+Radc对Cadc充电,构成1阶低通滤波,时域传输函数为Vsample=Vin(1-e‘-t/tao),其中tao为时间常数(Rain+Radc)Cadc,所以如果当TS个ADC时钟内必须建立到相差不小于1/4LSB的精度,deltaV/Vin=(Vin-Vsample)/Vin=e'-t/tao<1/2'(N+2)推出t>tao*ln(2'(N+2))/Ts,吧tao=Rain+Radc)Cadc带入即可得到你问的结论

楼主:
输入通过Rain+Radc对Cadc充电,构成1阶低通滤波,时域传输函数为Vsample=Vin(1-e‘-t/tao),其中tao为时间 ...
引用 网友D:

e‘-t/tao<1/4LSB=VREF/2'(N+2)?这里的VREF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间最长的时候就是Vin=VREF的时候,也就是把上面公式里的VIN带入为VREF

楼主:
输入通过Rain+Radc对Cadc充电,构成1阶低通滤波,时域传输函数为Vsample=Vin(1-e‘-t/tao),其中tao为时间 ...
引用 网友D:

Vin-Vsample<1/4LSB → e‘-t/tao<1/(2'(N+2)) → t>tao*ln2'(N+2)没问题
时域传输函数Vsample=Vin(1-e‘-t/tao)怎么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频域传输函数为Vsample=Vin*(1/sCadc)/(Radc+Rin+1/sCadc),对其做反Laplace变换就是时域函数,或者你直接解dVsample/dC=(Vin-Vsample)/(Radc+Rin)这个差分方程,初始Vsample+=0结果一样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频域传输函数为Vsample=Vin*(1/sCadc)/(Radc+Rin+1/sCadc),对其做反Laplac ...
引用 网友D:

Vsample=Vin(1-e‘-t/tao)就是一阶电路的阶跃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