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收发器

楼主(2016-03-22):
can收发器标准协议ISO11898中的12V、24V系统是如何定义的,两者有何区别?发现里面24V系统的芯片总线侧耐压比12V系统高,那是不是24V系统的芯片就可以用于12V系统?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没有人回答,求解答啊

网友(2024-03-25):
主要看电车还是油车 车机供电的蓄电池标压决定 基于成本考虑 没有人会把24V的CAN用在12V的车机中。。。。

网友:
要想产品稳定可靠,对器件参数选择需要精雕细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