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种奇怪的运放结构

楼主(2016-03-22):
小弟在设计一个RFID解调器电路,参照论文中搭的电路图。峰值检测电路中构成电压跟随器的运放结构很奇怪。没有见过这种不平衡的结构,论文中也完全没有介绍。于是发到论坛上来请教一下各位。关键是如何在DC下调整这种不平衡的运放

有一点设计的思路是,Vgs2要比Vgs1大出一个Vds2,调整的过程中通过增大(W/L)1减小Vgs1但是gs电压会很快小于Vt。而且右边那两个串联mos不太懂是什么意图

网友:
1,2和3,4对应的。这是一个解决headroom不够的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增加headroom是指通过并联M1的方式吗?而M3,M4增大输出阻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Diod不放在M2上。但作者的本意可能不是解决Headroom的问题,有可能是加个Offset电压。

网友:
M2,M4 在工作在trode region.

m1 是source follower, 形成一个正反馈。

网友:
调整M1(Vth)的。 M1和M2不必在三极管区。 M1和M2应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M1形成正反馈我理解了。M4工作在linear region我也可以理解。M2似乎可以在饱和区吧?或者说在这种应用下M2在饱和还是线性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我正在调整M1,M2这两个管让他们饱和。

楼主:
我问了老板给我的解释是这样。这个运放在正向输入时电流I2流向M3,M4。M4工作在linear region提高增益。M2的电流由I1提供。
我还有一点疑惑的是M2的尺寸是否应该根据I1来设计

楼主:
目前M1工作在饱和区,M3M4在线性区,而M2雷打不动Vds < Vdsat 40mV 左右

网友:
顶一下,感觉评论里面还没有完全分析透彻啊

网友:
M2应该工作线性区
假设1,输入管截止,M2电流等于M1的电流,此时M2工作在线性区
假设2,输入管不截止,M2的电流由M1和输入管提供,根据电流公式,当M2的电流几乎都由输入管提供,此时计算出Vds2依然小于 (Vgs2-Vth2)

楼主:
   感谢回复
   这个电路已经调出来了。我引用 斩空无语 的分析详细解释下:M1,M3对称,工作在饱和区;M2,M4对称,工作在线性区。这个运放不使用于放大小信号。目的在于利用线性区负载增大增益。达到快速跟踪峰值的目的。

网友:
感谢回复
   这个电路已经调出来了。我引用 斩空无语 的分析详细解释下:M1,M3对称,工作在饱和 ...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种和普通的五管运放有什么不同呢?增益同样面积差不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电路不是在线性区工作的。是利用非饱和负载的非线性来达到快速跟踪峰值的目的。小信号增益的话可能比五管运放还要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所检测信号的交流频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F:

   160K以下吧,不过我测试时候用的是1M的信号,也没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流片加了一个类似模块,用于13.56MHz幅值检测,参考的专利是US2004/0027174 "FAST SAMPLE AND HOLD PEAK DETECTOR CIRCUIT"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rtin_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2nd edition的269页 Fig 6.20中有类似电路,其中一个解释是辅助增强压摆率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回头找来仔细看下。我们这个也是用来峰值检测,900MHz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交流,感谢分享

网友(2025-04-16):
你好,能把这个论文发出来,我下载看一下学习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