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mos 射频电路的偏置问题

楼主(2016-03-22):
在看一些cmos射频的一些文章时,基本上都是直接把原理给介绍下,然后给出结果和各个器件的参数值。基本上把偏置电路什么的都给省略了。所以我想问下:
1:射频电压偏置电路一般都怎么设计?????我一般要么是电流镜偏置,要么二极管分压,有时也用电阻分压结构,不知道大婶们都怎么设计的?另,我感觉以上这些也只是给个大概的值,不是特别精确。
2:电流偏置问题,有时会有电流偏置,一个电流源再加个电流镜结构,把电流复制过去。我在想什么时候用电流源偏置呢?你看电压偏置很容易理解,栅极必须要栅极电压,所以要电压偏置,但电流偏置呢,为了提供一个恒流源吗,还是当比如一个Nmos管子栅极电压已经确定了,现在我想得到想要的跨导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在他的源极加个电流源,你看电流源电流恒定,但电压可以变,也就是上面的那个Nmos管的源极电压可以变动,所以即使上面的的那个管子的栅极确定了,我也可以得到想要的栅源电压。我是这样理解的。另,我还想问下,你的这个恒流源是用带隙基准做的吗,还是说仍然用上面电压偏置类似的结构,做的。????

网友:
1. 個人覺得 diode分壓比較好 比較會隨著製程跑
2. 上面那個NMOS 不一定會操作在saturation
2.1我覺得都可以 看你要甚麼樣的電流源 要很準可能要用bandgap做

网友:
放大器的尾电流源不就是恒流源吗?另外根本上的偏置信号不都是带隙基准来的吗?

网友:
射频电路的偏置基本原理和低频电路的偏置没有不同。

网友(2019-07-16):
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