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个charge pump的问题

楼主(2016-03-23):
图里面的OAmatch是为了保持up跟dn电流一致
请问他是怎麽工作的?
看不太懂 reference leg(OAmatch左边)是要干啥的

我的理解是OAmatch右边输入是正端 左边是负端
要怎麽做才会确保稳定??

网友:
放大器输入端是虚短的 原理是负反馈 也就是输出又接回到输入  reference leg的作用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电流 实现方法也是负反馈 输出电压越大 pmos的输出电流越小 从而降低输入电压 大概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
左边是负反馈端,右边是参考端
稳定性可在运放输出端对电源加大电容,也可以结合米勒补偿。总之在带宽,PSRR之间折中吧

网友(2017-07-11):
楼主这个图是在哪看到的 我最近的设计跟这个差不多 遇到点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问题?
我们用得挺好,你什么问题?说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主要就是为咯保证电流镜的准确性还有减少charge sharing 导致的误差

网友:
控制电压很高或者很低的时候可以调节使上下电流一致。

网友:
更新了回复。

网友(2018-05-02):
这应该是类似replica的方式吧?一直想请教有没有办法可以将这种增强电流匹配的方法应用在差分结构中的?

网友:
OAmatch右边输入是正端 左边是负端

网友:
钳位中间电平?

网友(2022-01-27):
楼主有这篇paper的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