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llscape 问题

楼主(2016-03-23):
提取后, 只有两个文件

SETUP.SH,   IScape04.21p004Inx86.t.Z

我 run SETUP.SH

但它有一错误

Could not determine platform of products on the image. Exiting...

网友:
解压到IScape04.21p004Inx86.t.Z新目录,找到setup.sh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压IScape04.21p004Inx86.t.Z
成为  IScape04.21p004Inx86.t

网友:
这时是一个tar文件,继续解压
原始可用tar xvfz IScape04.21p004Inx86.t.Z
或tar xvfj IScape04.21p004Inx86.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