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里电感感值随频率变化曲线如何spectre仿真?

楼主(2016-03-23):
这是别人论文里的电感仿真,我跟他的工艺是一样的。
但是我一仿就变成这样,图示还没除以omega

想问一下,电感随频率是变化的,那么如何设置电感 满足f=1/{2pi*(LC)^(-0.5)},L随频率变化到底指什么,如果一直在变,那么VCO输出频率不是也在变吗?
有没有人能帮我讲讲?
还想问一下,我的仿真是加一个port 然后 电感 然后另一端接地,进行sp仿真,得到Z IM参数,最后除以2*pi*f,这样得到L-f函数对吗?为什么我的图像和他的差这么远?有过经验的人能不能告诉我改如何仿 包括port的参数设置。我真的不太懂,麻烦多告知一些,万分感谢!

网友:
1. 你的仿真方法得到的是单端电感;
2. 你的扫描频率范围要增加,你的电感自谐振频率可能很高,所以你现在看不到感抗变容抗的变化;
3. 如果你用在差分电路中,关心的是差分电感,仿真方法可以是直接port两端接在电感两端,不需要接地;
4. 原作者的仿真方法是得到的是二端口网络参数,信息更多,可以提取成Pi模型,也可以提取出单端和差分电感,用二端口网络的定义去推一下就明白了,很简单的。

这是别人论文里的电感仿真,我跟他的工艺是一样的。
但是我一仿就变成这样,图示还没除以omega。

想问一下,电感随频率是变化的,那么如何设置电感 满足f=1/{2pi*(LC)^(-0.5)},L随频率变化到底指什么,如果一直在变,那么VCO输出频率不是也在变吗?
有没有人能帮我讲讲?
还想问一下,我的仿真是加一个port 然后 电感 然后另一端接地,进行sp仿真,得到Z IM参数,最后除以2*pi*f,这样得到L-f函数对吗?为什么我的图像和他的差这么远?有过经验的人能不能告诉我改如何仿 包括port的参数设置。我真的不太懂,麻烦多告知一些,万分感谢!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2个port仿真之后的图像是这样的,请问你知道为什么我在0Hz时L为0吗?
另外想问一下如何在caculator工具里将图像除以 omega?该怎么写?
谢谢你的回答,十分感谢

网友:
2 * pi * xval(drplSwpYp(1 1 ?result "sp"))
xval()就是横坐标的取值,sp仿真的横坐标就是freq

因为omega要做分母,所以你的s参数也不要从0频率开始扫描

ps: 你的ZM1或者ZM2的虚部算出来的电感值既不是差分电感也不是单端电感,不信的话你可以用一个port去仿来比较一下,当然差别不太大就是了。

回复  totowo
请问我2个port仿真之后的图像是这样的,请问你知道为什么我在0Hz时L为0吗?
另外想问一下如何在caculator工具里将图像除以 omega?该怎么写?
谢谢你的回答,十分感谢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