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 Flash读写问题

楼主(2016-03-23):
请问一下,SPI Flash写完数据后,需要重新读出逐一校验一遍以确保写数据成功吗?

网友:
理论上是不需要的,可以通过查看nor flash的状态位确认写入过程已经完毕。
如果是某些安全场合的应用,最好对数据做下CRC即可

网友(2016-11-21):
其实最好的验证就是写进去读出来 没有说有没必要 只是万一flash内部本来有错 给你返回的信息有误(虽然这可能性几乎零)  我只是想说写进去读出来是最简单的验证 就像写进去  读出来 擦除 在读 一下子就是验证了常用的正常功能 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