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2C 频率不准问题的解决过程

楼主(2016-03-23):
现象描述:

设计实现一个I2C master,系统时钟为32MHz,支持200k,400k,3.4MHz,测试时发现,当设置I2Cmaster的为高速模式(3.4MHz,实际测量频率只有2.67MHz。代码仿真没有问题,具体解决过程请参考附件。 IIC master频率偏低的问题.docx (101.76 KB , 下载次数: 127 )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SCL上升时间太长的话,应该只影响占空比啊,为什么会影响频率呢。想不通。

网友:
好经验,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上说的也是对的,频率应该是不变的,只影响占空比,可能还没稳定就到下降沿了,会导致不稳定,频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你测得为什么会影响频率

网友:
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上升下降时间其实并不会影响SCL的频率,应该是楼主的设计存在问题。
I2C master的设计,SCL以及SDA都是在系统时钟32M下产生的,如果32M是精准的,那就是你用于产生SCL高低电平的计数器数值不合理。
另外,从PAD的I端进来的scl_i以及sda_i信号,都需要用32M时钟debounce几个周期以达到滤波目的。
最后,即使SCL上升时间较长,根据I2C协议,在SCL由0变1过程中,SDA应该要求是稳定的,用32M时钟在SCL上跳沿时去抓取的SDA数据也就是稳定的,并不会由于SCL上升时间较长导致通信出错。

楼主(2016-04-25):
回复 网友A:

代码设计中,为了消除亚稳态,对SCL和SDA都采用打两拍处理,但如果外面不对SCL的下降沿处理,就会出错。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SCL和SDA的下降沿的斜率相差太大,导致在SCL的下降沿没有采集到正确的SDA,造成内部采样值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SDA应该在SCL的上升沿去采才是稳定的,不是下降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的表述错误,是因为SCL下降沿的倒钩,使得I2C master误以为来了上升沿。

网友(2016-10-24):
这个习惯值得学习,及时记录好遇到过的问题和解决思路。

网友(2023-07-03):
居然没有权限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