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输入信号频率的评估

楼主(2016-03-23):
各位好,ADC的输入信号受一系列开关控制,在ADC采样期间,输入信号可以理解为是不变。那么,实际上,可以知道,只要ADC的采样速率跟开关控制的输入信号的切换速度相等,就能够完成AD转换。
比如,这一系列开关的切换速度为1MHz,那么ADC的采样速率达到1MBPS就能够完成AD转换。

而实际测试时,动态性能的测试都是通过将输入信号设置为一个正弦信号,那么,用多少频率的正弦信号才能够等效上述的开关控制的输入信号?
或者是否有其他什么测试方法,可以用于表征在上述开关控制的输入信号时的动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