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眼图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3-23):
最近在做高速接口的项目,其中对于锁相环的抖动性能分析中需要观测眼图。目前尚停留在前仿真的阶段,请问眼图需要观测那些指标?还有就是眼图观测最起码需要多少个码元叠加才有一定的说服力?

网友:
如果只是仿真上通过眼图看pll的抖动,那没有太大意义。pll抖动不能通过时域仿真完全表现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撇开这个不讲,单说眼图一般要至少多少个码元叠加才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抖动不就是噪声在时域的表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问一下,如果发送的串行数据的抖动要求是不大于0.28UI,那用于发送数据的时钟最大贡献多少抖动?怎么来根据锁相环抖动指标来确定噪声的指标?再进一步,一旦锁相环的噪声或抖动指标定了,具体部件如"VCO的增益,PFD的增益等等"如何来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锁相环中确定性抖动由CP以及PFD的非线性确定,而随机抖动主要受VCO影响,从抖动出发可以很清楚确定其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