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arRC集成到Virtuoso问题讨论

楼主(2016-03-23):
StarRC集成到Virtuoso方法:
在CIW或.cdsinit中加载以下Skill code
loadContext(“/../../rcskill.cxt”)callInitProc(“rcskill”)

将StarRC集成到Virtuoso中之后,点击StarRC->Parasitic Generation Cockpit,Virtuoso没有跳出配置界面,而是报错:
Loading Setting file
Loading settings from XXX/.snps_settings....
*Error* close: 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 (type template = "p" ) -nil

若有童鞋遇到过该问题,请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把calibre集成换为绝对路径即可!

网友(2019-07-06):
咋改的啊

网友A(2019-11-17):
大佬,你知道loadContext("rcskill.cxt")时,报错*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64bit/rcskill.cxt",是怎么回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知道loadContext("rcskill.cxt")时,报错*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64bit/rcsk ...

遇到同样问题,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知道loadContext("rcskill.cxt")时,报错*Error* loadContext: could not open file - "64bit/rcsk ...

我已经解决 setenv CDS_AUTO_64BIT NONE  到cshr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解决 setenv CDS_AUTO_64BIT NONE  到cshrc

我也已解决,在CIW写入loadContext(“/.../.../rcskill.cxt”)
callInitProc(“rcskill”),
但每次打开都需要load一次。
多谢你的方法!

网友C(2020-06-14):
("/../../rcskill.cxt")这个路径是直接这么写吗?还是需要这个文件的具体路径,这个文件在哪里的?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具体怎么修改calibre具体集成路径?能敲上来吗?万分感谢!

网友D(2020-08-12):
题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cskill.cxt")这个路径是直接这么写吗?还是需要这个文件的具体路径,这个文件在哪里的?
请教各 ...

是rcskill.cxt的绝对路径,你要看看你synopsys的starrc安装在哪了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D:
题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已解决。

网友E(2022-12-05):
引用 网友A:
是rcskill.cxt的绝对路径,你要看看你synopsys的starrc安装在哪了

能具体说一下在starrc下的那个目录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具体说一下在starrc下的那个目录中吗?

你实在找不到,可以用find命令找一下

网友(2023-09-09):
loadContext(“/starRC/absolute_directory/rcskill.cxt”)
callInitProc(“rcskill”)

put this into .cds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