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称性运放的失调电压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6-03-23):
对于对称性运放的失调电压应该怎么计算呢,比如下图这个,最好有个详细的公式或者参考资料,先谢谢了

M5、M6、M7、M8的失配对失调电压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忽略??

网友:
找foundry要miss match文件,它会告诉你miss match如何折算到VTH,大体上就是跟W*L相关,然后再统统折算到输入对管就行了,具体折算方法参照拉扎维噪声分析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