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直流负反馈确定偏置点

楼主(2016-03-23):
请问一下,上图OTA中有共模反馈,OTA的直流输入偏置点电压是否等于输出共模电压?MOS管是当作反馈大电阻用的,仿真得到输入点并不等于输出点。有点不理解是怎么反馈的。

网友:
输入共模和输出共模可以相等也可以不等  看你要求  输出共模不等于输入共模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CMFB稳定了输出共模电压,使它被稳定在CMFB中的那个参考电压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确定输入共模点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应该不相等啊...仔细看你的反馈电阻上有没直流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用理想电阻的时候是相等的,没有电流,它这个电路要点就是用MOS管来代替大电阻,但是MOS管有泄露电流,然后直流共模输入点就飘了。。

网友:
所以你要看那个leakage电流流到哪儿去了,你的输入是栅极不应该有这个。
别是电路接错,电流流到衬底啥的去了。

回复  totowo

    对的,用理想电阻的时候是相等的,没有电流,它这个电路要点就是用MOS管来代替大电 ...
引用 楼主: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请问怎么确定输入共模点
引用 楼主:

   所有电路都在这里了?CMFB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