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外部PHY+SFP光口速度慢问题

楼主(2016-03-23):
FPGA+
外部PHY+SFP光口速度慢问题

我这里用的是Altera  3c120 FPGA+88E1111+SFP(单LC光纤,双波长1550/1310)做的板子,CPU速度100MHz,电口和光口都可以收发数据,但是数据收发速度慢。现象:FPGA工程加载后显示1000mbps、双工,但运行NiosII工程(自协商)后,就变成1000mbps、单工了,实测速度30mbps,不知道是否与DEF(0)/ DEF(1)/ DEF(2)配置有关,现在是将其通过上啦电阻置高电平了。请教如何让使其工作在1000mbps,双工状态?即达到1000mbps传输速率。

网友:
你需要先确认是不是你的SGMII 链路进入了半双工模式,由于碰撞检测。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可能有几个因素导致的速度慢:1. 首要原因我觉得可能是Nios和FPGA运行速度慢导致的,特别是如果你直接挂载MAC到CPU系统,而没有做DMA等类似网卡操作的话,接收和处理网络数据是挺耗费CPU和总线带宽的。这应该是比较主要的原因,导致你只有30mbps.
2. 第二个原因是单工,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你没有经过HUB,只是单对单的连接。 首先,据我知道的,千兆应该少有单工,虽然协议没有明确规定千兆不支持单工模式,但是实际上很多网卡MAC应该不太支持千兆的单工模式。你这里出现的单工模式应该是配置错误引起的。 假设你这里的PHY的确就是千兆的单工模式,那么因为是单对单的连接,所以碰撞影响的速率应该也不会大到只有3%的数据率了。因为你是在运行NIOS之后变单工的,你最好检查一下88e1111的驱动,因为这个单工很像是你设置的,因为设备自协商的是千兆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