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从顶层进到模块RUN LVS、DRC点击错误,错误显示位置不对

楼主(2016-03-23):
小弟从版图顶层进入到模块跑LVS、DRC点击提示错误,错误显示位置不对,显示的错误位置是顶层的坐标,不是我当前模块的位置,这个怎么解决,难道只能单独打开模块去RUN吗?

网友:
你可以 從 頂層  down 到 裡面去
用 x X , b B 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从顶层down,在子模块RUN LVS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用什么工具run DRC/LVS? 什么版本?如果是较新的Calibre, 用图形界面,记得在 Inputs/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 那里选取要run 的底层cell, 否则是会默认run 顶层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caliber2013版本的,你说的这个是把那个选项选上是吗,我这个只有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这个选项可选和不可选的操作。

网友(2016-08-02):
不知道楼主是否已解决,我用的是calibre 2013版本的,请您点开options-->highlighting-->DRC/DFM HIGHlighting-->选中 show highlighting in top cell (DESIGNrev only),同时关掉 highlight drc result in context .
我设置了选项之后,至少能保证跑的哪一层,就错误显示哪一层,不会乱跳了,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