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IP的gds后某些层丢失

楼主(2016-03-23):
如题拿到IP的GDS和MAP后STRAM IN,但是某些层丢失,在tf文件里查丢失的那几层却找不到,
这种问题一般怎么解决?我是否可以直接加入丢失的层到tf文件里,还是找foundry?
thanks!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还是直接找foundry解决吧,是不是他们给的tf文件有问题。自己加,如果出问题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undry让自己加啊

网友:
那就 自己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半天老说是"INVALID layer and purpose"啊,急死个人啊,
谁有好办法啊,要tapeout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用calibredrv看看少了哪个层,干什么用的(layer number + data-type)。如果要加进来,就在tf里
streamLayers( 这部分加上那些层
格式为   层名 drawing  layer number  data-type  t
   ( ("GT" "drawing")        30                0               t         )
层名自己定义就行。

最后tapeout前的gds建议用calibredrv打开检查你增加的层是否还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知道少了哪几层啊,但是我加进去再load,它总说我fail, icfb窗口提示“invalid layer and purpose”

网友:
如果是买的IP,给的GDS只有金属层,最终需要去 foundry做IP Merge

网友:
回复 网友D:

言之有理哦, 如果GDS, techfile, mapping file 都无问题的话。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
是通过改tf文件解决的

网友:
真是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