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erl脚本在以字符串WRITE_APB开头的行的行尾插入新字符串fwrite

楼主(2016-03-23):
比如我的文本文件 test.txt

WRITE_APBXXX1;
...

WRITE_APBXXXN;

如何在行尾插入fwrite:
WRITE_APBXXX1;fwrite
...
WRITE_APBXXX2;fwrite

如何用perl 实现这个操作呢

网友:
my $out = "";
open(INFILE, "< ./test.txt") or die "$!\n";
while(<INFILE>){
    chomp;
    if(/^WRITE_APB/){
        $our .= "$_" . "fwrite\n";
    }
    else{
        $our .= "$_\n";
    }
}
close(INFILE);
print("$our");

或者直接用sed:

  1. sed -i '/^WRITE_APB/s/$/fwrite/' test.txt

不过上面这个是直接修改源文件的,比较危险。如果对命令效果不放心的话,建议先将结果写到一个新的文件:

  1. sed '/^WRITE_APB/s/$/fwrite/' test.txt > another_file

网友:
Perl 语法过于晦涩, 还是Tcl 来得直接方便好用。

网友:
perl和tcl哪个好用呢?3楼的同志

楼主(2017-09-28):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