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6-03-23):
这个运放的仿真参数好难调,调了好久都没有思路,求指点。

衬底驱动运放

衬底驱动运放

楼主:
用的Cadence 0.5um工艺

网友:
這是gain-boosting Folded-cascaded Amplifier,(Fully differential OP)
參考附件:
只是您的input differenial pairs 換成PMOS device.
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是 gain-boosting small OP ,
專門做gain boosting 用的.
On the Optimum Design of Gain-Boosting Amplifier for High Speed and Low Voltage Application.pdf (383.37 KB , 下载次数: 6 )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