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ias的问题

楼主(2016-03-23):
我想设置一个实现如下的alias:
alias cds “cd /home/test/”
如果我执行cds的时候会到/home/test目录
如果我执行cds test2 就会到/home/test/test2目录。
请问这个alias 怎么设置?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很难,要么你也alias TEST2 "cd TEST2",然后CDS和TEST2之间加一个分号,CDS;TEST2,估计就满足你的需求。要不按照你的CDS TEST2这种,我猜只能定义Shell命令之类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test2我只是一个例子,我是希望能在/home/test/目录下任何目录,
我看到有实现的这样的alias  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是咋实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bin/bash
alias mycdr='cd ~'
shopt -s expand_aliases
cds () {
    if test $# -lt 1
    then
        mycdr
    fi

    if test $# = 1
    then
        mycdr
        cd $1
    fi
}
上面这个保存到一个XX.sh文件,然后在.bashrc里面source,以后在term中就敲cds,就和mycdr效果一样,cds xx就和mycdr xx一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home/test/存到变量$p里面

cd $p

cd $p/some_sub_dir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复。。。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只能在root用户实现,在tsh下的用户就说找不到shopt命令,在csh用户下就没有shopt权限。还望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2018-01-19):
alias cds “cd /home/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