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信号占空比

楼主(2016-03-23):
我做了一个600M的LVDS,输出信号占空比不为1:1,一个为760ps,另一段为860ps。请问大神,到底需不需要再调电路,保证占空比为1:1.

楼主:
同时lvds迟滞比较器仿真迟滞电压,输入一端固定电压,直流扫描另一端,或同时扫描两端电压,两者得到的迟滞电压相差一倍。到底是哪种测试方法需要迟滞电压大于50mV。

楼主:
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