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ff amp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图里面如果R1不等於R2
那麽NMOS diff input的情况下

小信号differential gain跟Vc如何算?

网友:
這應該是一個差動放大器吧!
所以R1=R2 是必須的,
主要提供output common mode path,

differential gain = gm*Ro ,
Ro= PMOS_Rout//R1//NMOS_Rout
所以可以知道R1(R2)不可太小,太小diffential gain 太小.

(I/2)=0.5UpCox(W/L)(AVDD-Vc-|Vt|)^2 --> Vc can get !

楼主:
谢谢回复
但是题里是R2跟R1不相等的话
对你算出来的这些会产生什麽影响??

网友:
是要算失调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算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