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的放大器的D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作为 增益比较高的 共源共栅的放大器 应该怎么仿真 它的静态工作点呢? ALLEN 的书上说 应该接成闭环的形式,但是具体应该怎么接?为什么要接成闭环的形式呢?  刚开始 仿真这种电路 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设置好激励 DC仿真就可以看到静态工作点  是否接成闭环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直接 设置偏置电压 在这个偏置电压下 管子 正常工作在饱和区,,如果偏置电压稍变 比如叠加一个交流小信号,管子就会脱离饱和区,,完全不放大 没有工作在饱和区!!我的理解是如果静态偏置点调好 管子应该不会这么容易漂的吧。所以我觉得是DC仿真 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叠加交流信号怎么可能让静态工作点漂移呢?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现象的  无论你交流信号给的多大即使是一万伏也不会改变直流工作点  仿真器进行的只是基于电路传输函数的数学运算  它不考虑你给的交流激励到底有没有意义  如果放大器的增益是1000那么无论你的交流信号给多大 都会被放大成1000*V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 交流与直流是相对独立的,在仿真的时候。    但是在直流的情况下,将所有的管子都调整到了饱和区了,再仿交流的时候为什么不放大呢?就是,管子都没有正常工作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怎么设计,而是不知道怎么用Cadence仿真。可以请教一下老师或者看一看何乐年的那本《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的放大器仿真章节,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关于闭环,是因为使用闭环的话可以利用反馈将管子拉到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