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SYS使用外部引脚复位时,nios不能下载代码

楼主(2016-03-2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QSYS使用内部逻辑产生的复位信号时,nios可以正常下载代码;但是QSYS使用外部复位引脚输入的复位信号时,nios却不能下载代码,提示“Connected system ID hash not found on target at expected base address”。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确认一下外部复位信号的逻辑与内部产生的复位逻辑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按照你的方法,已将这个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