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电荷泵IP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6-03-24):
想做一个数字芯片,但是想要内部集成一个3.3v到12v的电荷泵(可以外接输出电容),最大电流是50mA,   请问实现上有何难度吗?(是选择开环还是闭环了?开环采用狄更斯结构的话,是不是不能做到输出精度高?还有就是50mA的载算大的了吧,以前只知道驱动电容的电荷泵)。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输出电流,对电荷泵要求太高了。。。
简单计算一下 12V 50mA,效率 100%的话,3.3v 的电源需要平均电流: 12*50/3.3=182mA,对电荷泵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不计成本!! 建议用电感 升压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荷泵压力有点大

网友:
你自己做一个电荷泵模型,算一下 电容,频率,和开关电阻就知道了。。。代价很大。。。不如boost电路划算。。。

网友(2018-07-16):
回复 网友A:

   不懂不要乱说。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可以采用狄更斯电荷泵,如果要求高效率,建议采用cross-coupled电荷泵级联。3.3V升压到12V需要3级,闭环结构稳压纹波好但是效率会降低。开环结构纹波大但是效率高。再就是算算你需要效率和负载下的纹波和开关导通电阻下charge pump需要的Cfly的大小和charge pump的时钟频率。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用片外的电容然后用一般的bang bang control, 如果嫌ripple太大再加个LDO就好咯

网友(2023-11-2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可以采用狄更斯电荷泵,如果要求高效率,建议采用cross-coupled ...

求关于交叉耦合级联的论文

网友(2024-02-29):
这么大的输出电流,除非你使用片外的泵浦电容,然后再牺牲很大的片内面积用来增大管子的尺寸,否则追求高效率是很困难的,尤其你的升压比其实也不算小的情况下。

网友(2024-09-03):
请问后面用什么方式实现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