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关于编辑器的使用及打开问题

楼主(2016-03-24):
这段时间在学veriliga,简单来说,当我建立了veriloga的cell之后,5141会自动跳出vi的编辑框,vi的一些基本命令我会,pp,y之类的复制粘贴,可是这些都是同一个vi编辑窗口的复制粘贴,当我想要从外界拷贝的话,就不行了。如何可以进行拷贝,或者更换编辑器也可以。

网友:
veriloga文件在cell所在的目录下的veriloga/veriloga.va, 可以用任何编辑器在cadence之外打开, 编辑好之后, 再在cadence里面打开, 加一个空行或空格, 再关闭, 以便cadence做语法检查.

网友:
可以编辑.cdsinit文件
比如添加
editor = "gvim"
就是使用gvim进行Veriloga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机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完美解决,不过我这是redhat4,没有gvim,所以改成了gedit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一下改成gedit,果然搞定,你太牛了

网友(2020-12-22):
真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