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进行迁移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24):
一个设计要在两个foundry间迁移,目前gds layer转化通过streamin-streamout的方法完成了。有个问题是via尺寸要变化。大家有好的方法吗?
我自己确认能搞定的流程是版图库通过skill转成il,然后修改via尺寸,再skill转回版图库。
不确定:用calibre的方法也应该可以修改尺寸吧,但是能保持原gds内cell的结构不flat吗?

网友:
感觉你已经很牛的啦

回复 楼主:

网友:
用Calibre 不算是flatten, 但是原有的结构会改变,慎用。

网友:
你说的我都不懂

网友:
在终端敲命令:calibredrv
layer-----选择size BY,然后填上想长或者缩的尺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