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cean脚本

楼主(2016-03-24):
求助各位大侠:我现在跑ocean脚本,所有结果都是显示在一个  窗口,如果工艺角有几百个,那这几百个工艺角对应的结果都显示在一个窗口里,这样显得特别乱。我想知道有什么语句可以使同一个工艺角的所有结果显示在同一个窗口里,对应不同的工艺角用新窗口显示,new window。谢谢啦

网友:
newWindow()
addSubwindow()
currentSubwindow()
自己去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run()之前加上addSubwindow()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