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F NMOS管的衬底接法

楼主(2016-03-24):
求助各位,RF NMOS管的衬底可以不接地吗?

网友:
除非製程上提供了 Triple N-Well or Deep N-well ,
就可以不用接地,
可以 short source and body with same a node.
所以要先了解您要tapeout process 是否有提供 Deep N-w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我用的是TSMC 0.18um工艺,我在版图中调出一个rf nmos管看了下,发现有一个deep nwell。工艺文件中也有。  。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不接地呢?

网友:
谢谢,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