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 up time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以下我是从一个博客上copy来的,大家看看对set up time理解有没有问题?我现在有点糊涂了。

Tclk    = Frequency of operation (can be variable)
Tcq     = Flop clock to Flop q delay (fixed/constant)
Tcomb   = Delay on the combinational logic between the Flops (can be variable)
Tsetup  = Setup time of a Flop (fixed/constant)
Thold   = Hold time of a Flop (fixed/constant)
Tskew   = Delay between clock edges of two adjacent flops (delay offered by clock path) (can be variable)

一、首先来看setup time,其正常工作要满足的公式为

Tclk > Tcq + Tcomb + Tsetup - Tskew
如果出现了setup violation那么就意味着上面的公式变成了
Tclk < Tcq + Tcomb + Tsetup - Tskew

网友:
怎么啦    建立时间违规,一般就是寄存器间组合逻辑电路延迟太大(Tcomb),导致右边式子增大了啊;更精确的说就是建立时序余量<0,即Laucn edge发出的数据到达时间(data arrival time)太晚,比Latch Edge的时钟要求时间(data required time)要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说当我把set_clock_uncertainty 的值增大就代表我这个设计降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反了,uncertainty越大,一个周期里可用的时间就短了,相同于升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根据我贴出来那个公式理解,我就觉得是unc增大,就相当于降频,你再帮我理一理,我感觉有点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unc就是上面那个Tskew

网友:
没必要盲目的记公式,要理解,uncentainty相当于变化部分,变化部分加大了。 那么时钟周期内稳定可用部分的时间变少了。相当于升频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最好还是按照timing path来进行分析更好理解一点,没必要按照上面的公式计算,上面的公式写的有些模棱两可,比如
Tclk    = Frequency of operation 这里写的是clk的频率, Tclk应该是周期才对,频率的倒数.
Tskew   = Delay between clock edges of two adjacent flops 这里写的有点笼统,两个相邻FF的clk 沿的差值,两个相邻的FF?谁是减数,谁是被减数,放在公式里还是有点区别的,
所以先不要在意这些公式, 按照timing path来分析才最准确.

网友:
uncentainty是给设计留margin的,setup的uncentainty增大意味着约束更加紧,留给组合逻辑的时间更少,相当于提高频率。你博客的公式是错的,应该改成 Tclk > Tcq + Tcomb + Tsetup + Tskew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6-09-18):
10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