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中资源占用的问题,

楼主(2016-03-24):
我用的是xilinx spartan 6-LX45的FPGA,在利用乘法器IP核的时候,由于里面的DSP48A1S不够用了,所以我用LUTS代替了,16*8的乘法器,用DSP48A1S的话1个就够了,而选择用LUTS的话,我看着IP核配置时左上角显示需要128个LUT6S,我把22个乘法器由使用DSP48A1S改为使用LUTS的话,registers增加了528个,LUTS增加了2662个,LUT-FF pairs增加了503个,请问 上面的LUT6S是由什么资源组成的呢,它与registers和LUTS和LUT-FF pairs之间有什么关系,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看资源吧,一个slice是一个6输入的ram,个人认为LUT6S是slice,不对的话请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