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scope连不上

楼主(2016-03-24):
本人初学者,为了熟悉整个流程,编写了一个计时器程序,程序输入时钟,输出是8bits,没有将时钟连到FPGA的管脚上,使用iMPAct下载bit文件没有问题,但是使用chipscope时,说是找不到FPGA chain,请问各位大牛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你新建chipscope Definition and connection file了吗 里面的东西都配置对了吗 你能下载程序 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
没有将时钟连到引脚上是什么意思?不加晶振还能下载成功?关于chipscope你应该先添加两个IP核,ICON和ILA,然后例化tirgo添加为你想要观察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建了,按照网上的设置了,但是不对,不知为什么,使用chipscope analyze时,连接器件是可以的,但是配置的时候就“no devices from jtag chain”

楼主(2016-04-25):
问题已解决,是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