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ADC的输入

楼主(2016-03-24):
请问输入信号可以直接加到ADC的输入端吗?

网友:
如過你的輸入訊號(As Voltage source) , Rout 小 就可以直接輸入到ADC,
如果你的應用是輸入訊號是生醫/Sensor/溫度等訊號, Output Rout 是很大的,
就需要一顆推ADC的Amplifier(Buffer),
如附件圖47所述是一個例子.
但一般的應用是要加一顆Buffer在ADC前端的.

當然,
您也可以找到已經把Amplifier(Buffer) Merge to ADC的 IC,
那就不用在外面額外加Amplifie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