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结构之谜——FPGA如何实现自身单元故障自检?

楼主(2016-03-25):
大神们,请问如果FPGA内部单元发生故障,FPGA是如何检测到故障的?再次配置FPGA,会自动绕开故障的单元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能检测SEU,配置SRAM的翻转,然后内部ECC或CRC校验校正。已知的只能校验1位/2位错。或者design设计者加入自己的三模冗余校验电路。
你所说的跳过错误逻辑单元基本不存在可能性。